100V以上宽电压低静态耗流DCDC芯片型号推荐

楼主(2025-07-07):
   现在在做一个产品需求DCDC芯片输入电压范围8-120V(电压在100V以上都可以),输出持续电流1.5A(4.5V),静态耗流小于240uA,封装最好是ESOP8,请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找到最接近的規格!

MPS MP60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最接近的規格!

感谢感谢,静态功耗还是高了一些。

你自己請人開一顆,就知道人家會不會搥你了。On-Semiconductor 有顆 VIN = 100V Maximum,靜態電流都還有 800uA。@_@!!!

网友B:
根据AI搜索结果:
 1. MPS MP24911
2. EG1195S
3. SCT2A26STER
4. TI LM5030
5. TSP120

敢問是哪家人工腦殘AI),狗弟考慮一下。^_^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静态功耗还是高了一些。

感谢狗哥的解答,确实这些参数应该不好找,可能没有厂家能做到这么高电压和低静态耗流的DCDC,我现在在用的是芯洲科技的SP0M18,静态耗流是满足要求了,但是电压只到100V,项目需要电压超过100V,看来只能改方案前端增加过压保护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AI搜索结果:
 1. MPS MP24911
2. EG1195S

感谢感谢,我也用AI搜了,但是看完手册发现AI不太靠谱。

小弟是考慮要封鎖!^_^

网友C:
    我推荐我这边钰泰ETA1801

楼主(2025-08-22):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我这边钰泰ETA1801

    看了手册,输出电流有点小了只有0.6A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输出电流有点小了只有0.6A

杰华特 5413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输出电流有点小了只有0.6A

杰华特 5413
    6V至100V工作输入范围3.5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