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的brd文件打开闪退,原理图打开正常

楼主(2025-07-07):
    重装了软件两次,brd文件打开几秒钟闪退,原理图打开正常,有大神知道原因么?急

网友A:
    一般都是env问题(把env文件删掉试试)、skill问题(把allegro.ilinit删掉试试)、路径非法(检查有没有空格、中文)、系统用户名非法(系统用户名也不能有空格、中文,这很关键!)等问题。
这些地方都验证过了?

网友B:
    重新打补丁破解试试,不行就用老吴的工具彻底清除相关信息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打补丁破解试试,不行就用老吴的工具彻底清除相关信息再安装。

已经用吴老师的安装破解了两次,破解当天能用,关了电脑第二天就继续闪退,不能使用了

网友:
    是不是启动licence有延迟,电脑重启后,等一段时间,再打开allegr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env问题(把env文件删掉试试)、skill问题(把allegro.ilinit删掉试试)、路径非法(检查有没有空 ...

嗯,都试过,之前几年都很正常,出现问题后重装也没解决,你说的这个都不是,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都试过,之前几年都很正常,出现问题后重装也没解决,你说的这个都不是,哎

    如果支持远程 可以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