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功耗计算求助

楼主(2025-07-09):
    芯片是否需要做导热怎么考虑?芯片的TDP功耗怎么计算,TDP跟芯片的功耗有啥区别,有没有大佬可以找个芯片资料详细的计算一下芯片的TDP。大佬们,摩拜!

网友:
    如果需要散热,稍微好点芯片公手册里都有相关设计方案的。再好点有单独的热设计文档

网友:
    TDP (Thermal Design Power) 通常是在 CPU 產品較常見,FPGA 產品偶爾也能見到。

作法上多由專業的模擬軟件、原廠提供的應用軟件或 Excel 檔進行計算。

小型芯片要不要加散熱片,對於我們這種技術層次及儀器設備都不是很高檔的公司。通常是量測芯片封裝表面溫度 Tc(儘量在工作載滿載的最差狀況下),然後根據熱阻Thermal Resistance)推算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Tj,預留 20°C 以上的餘量。

例如,芯片規格標示的
    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Tj 最高為 125°C,你就儘量讓芯片內部的
    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Tj 不要超過 105°C

溫度越高芯片壽命越短,如果產品有超長工作壽命要求,可以將工作時的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Tj 控制在 85°C 以下

    僅為狗弟的個人經驗,若有更好的方式,還望先進們指導。

网友:
    附檔是螺母ROHM)的技術文檔,文末還給你推薦一大堆其它文章。

樓主全部看完應該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往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檔是日寇螺母(ROHM)的技術文檔,文末還給你推薦一大堆其它文章。

    樓主全部看完應該就差不多了!(差 ...

    tdp功耗为散热功耗,一般由芯片厂家给出。我这边地经验,15W以下,被动散热可以搞定(加散热片这些),15W以上需要主动散热(风冷,大多热管加风扇),风冷基本上解决了我们常用的设备,我接触到的高端服务器有用过水冷,大多风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檔是日寇螺母(ROHM)的技術文檔,文末還給你推薦一大堆其它文章。

    樓主全部看完應該就差不多了!(差 ...

該文檔推薦的第一篇文章!

What Is Thermal Design?

网友:
    如果您堅持用算的!

Calculating Thermal Design Power for Mobile Consumer Electronics – Part 1 | Electronics Cooling

    老實說,這個比較會要了我的狗命!

网友:
    踢哀TI)- Practical Thermal Design With DC/DC Power Modules

网友:
    脫序八Toshiba)- Bipolar TransistorsThermal Stability and Thermal Design

    也算是範例啦!

很多計算也是以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Tj 當基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脫序八(Toshiba)- Bipolar TransistorsThermal Stability and Thermal Design

    也算是範例啦!

    toshiba不是改名为koixia了嘛

    只ˊ有閃存部門獨立出去成鎧俠Koixia)株式會社。^_^

楼主:
    感谢狗哥分享,哎,太厉害,怎么啥都懂

    沒有什麼都懂,是領導逼迫咱們什麼都得懂!T_T
    狗弟也有承認不會的帖子呀~???

网友(2025-08-27):
    根据我的经历,一般散热考虑少,如果芯片功率大,数据手册还提供Tdp,那就有结构工程师或者散热工程师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