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得到眼图和BER

楼主(2025-07-09):
    如题:想通过IBIS-AMI+S参数级联的方式,最终得到眼图和BER
    1、眼图能直接show出来,各位大佬知道如何转换出BER的方式吗?
    2、IBIS-AMI模型貌似不能设置FFE(能带入实测的预加重),仿真出来的眼图几乎闭合,请问怎么能让眼图睁开?

网友A:
    个人理解:(1) 末端 加Probe 里面添加BER项 ,可能显示不同BER下的眼图;(2)如果有TX端的AMI模型且有预加重参数可以设置,那么直接修改不同参数即可; 如果没有TX端AMI模型,ADS的TX_Diff里有EQ参数可以自己定义不同的dB值,看眼图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1) 末端 加Probe 里面添加BER项 ,可能显示不同BER下的眼图;(2)如果有TX端的AMI模型且有预加重参数可以设置,那么直接修改不同参数即可; 如果没有TX端AMI模型,ADS的TX_Diff里有EQ参数可以自己定义不同的dB值,看眼图的变化。

您好,图示是我的简要仿真路径,还请指导一下,谢谢!!
。1、这样能得到确切的BER值吗,想和测试结果对比?怎么得到?2、TX按测试设置预加重,RX设置不了FFE,仿真出来眼图几乎闭合,怎么改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1) 末端 加Probe 里面添加BER项 ,可能显示不同BER下的眼图;(2)如果有TX端的AMI模型且有预加重参数可以设置,那么直接修改不同参数即可; 如果没有TX端AMI模型,ADS的TX_Diff里有EQ参数可以自己定义不同的dB值,看眼图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图示是我的简要仿真路径,还请指导一下,谢谢!!。1、这样能得到确切的BER值吗,想和测试结果对 ...

(1)打开Probe, 在Bit Error Rate contour项下设置不同的误码率,如:list(1e-20,1e-17,1e-15,1e-12,1e-9,1e-8,1e-7,1e-6,1e-5),上下可以都设置一样;这样仿真结果里就可以添加BER Contour项 显示不同BER 下对应的眼图曲线;  (2)至于你仿真结果RX端眼图为啥没睁开,不太清楚你的设置,可以排查下S参数端口是否通、IL是否过大、发送端加重参数是否设置等;   另外是否方便把仿真工程发一下?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Probe, 在Bit Error Rate contour项下设置不同的误码率,如:list(1e-20,1e-17,1e-15,1e-12,1e-9 ...

    您好,方便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私信您了,我有太多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