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引脚上宽下窄的原因

楼主(2025-07-10):
    如图,为什么引脚要设计的上宽下窄呢,在设计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以窄的尺寸设计焊盘?宽的这一部分就在就在板上

楼主:
    如图,为什么只能传附件不让贴图啊

网友A:
    方便插入pcb,一般以宽的尺寸画焊盘,塑料底部紧贴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插入pcb,一般以宽的尺寸画焊盘,塑料底部紧贴PCB

数据手册没给宽尺寸的值

网友:
    首先如果塑胶开关外壳不耐高温那紧贴PCB就有可能在dip波峰炉时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