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仿真电压为负值

楼主(2025-07-11):
用POWER DC仿真一个小电源的直流压降,叠层、过孔、VRM和SINK都按照常规流程设置了,反复检查设计稿没有短路情况,但是多次仿真结果都显示负压,这是什么情况呢,换一个走线短的电源仿出来也是一样的,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没设置sense反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sense反馈点

后续发现设置了反馈点也没用,换了个电源仿真也是负的,然后新建brd后再仿真也是同样的结果,迷茫中

网友:
    是不是link点正负反了

网友(2025-10-30):
    可能铜皮没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