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分享]Draw Drill Hole钻孔内径绘制工具(源码)

楼主(2025-07-14):
    根据以下帖子的框架重写了大部分函数。
    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53&highlight=drill%2Bhole

    并解决了上述帖子的几个问题。
    1、椭圆形焊盘只有当h>=w时才可以用,h<w则不行的问题。
    2、17.2及以后版本不识别椭圆的问题。
    3、旋转坐标部分可读性差的问题。

    旋转坐标公式基础:
    x' = x*cosθ - y*sinθ
    y' = x*sinθ + y*cosθ

    绘制椭圆的原理:
    找到两个半圆的四个顶点,依次绘制直线、曲线、直线、曲线即可。见以下示意图,慢慢理解。

    源码回复后可见。

    张小明1 -5 赞一个!

网友:
    大佬威武,围观看看

网友:
    16.6调用失败

楼主:
    请描述一下失败现象。
    • ;;独立使用,使用以下命令:
    • ;;  skill dbDrawDrillHoles("BOARD GEOMETRY/DRILLHOLE")

    运行完会在BOARD GEOMETRY/DRILLHOLE层生成钻孔的shape

网友:
    大佬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A:
    大佬,请教1个问题,我想要写1个等距离创建过孔的skill,如何点选1个过孔,然后按上下左右以等距离创建过孔?下面是我的代码,但是这个代码只能运行后再点选才能创建过孔,而且无法连续创建,怎么样先点选过孔,再创建
    1. defun( CopyViaBySameDimension (x_offset y_offset)
    2.     let((ViaDbid)
    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VIAS") ?onButtons (list "VIAS"))
    4.         axlClearSelSet()
    5.         axlMsgPut("Select a via as reference...")
    6.         selectedVia = axlSingleSelectPoint()
    7.         ViaDbid = axlGetSelSet(selectedVia)                        ;获取选择对象的DBID
    8.                 ;unless(axlOKToProceed() axlShell("done"))
    9.                 when(ViaDbid
    10.                 padstackName = car(ViaDbid)->name      ;获取焊盘名称
    11.             ViaNet = car(ViaDbid)->net->name       ;获取当前选择过孔的网络名称
    12.                 ViaXY  = car(ViaDbid)->xy              ;获取当前选择过孔的坐标
    13.                 ViaRotation  = car(ViaDbid)->via->rotation  ;获取旋转角度
    14.                 ViaMirror  = car(ViaDbid)->via->mirrored  ;获取旋转角度

    15.                 x = xCoord(ViaXY)  ; 获取x坐标
    16.                 y = yCoord(ViaXY)  ; 获取y坐标
    17.                         ;点击左右则x变化,y不变
    18.                 x = x + x_offset
    19.                 ;点击上下则y变化,X不变
    20.                 y = y + y_offset
    21.                         ;unless(axlOKToProceed() axlShell("done"))
    22.                 newVia = axlDBCreateVia(padstackName , x:y , ViaNet, ViaMirror , ViaRotation , nil) ;创建过孔
    23.                         );end while
    24.                 when(newVia
    25.                         NewViaDbid = list(car(newVia))
    26.                     axlHighlightObject(NewViaDbid t)
    27.                 );end when
    28.
    29.     );end let
    30. );end defun

网友:
    学习一下了,感谢分享了

网友:
    oh 不小心点错评分 再次感谢db大佬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1个问题,我想要写1个等距离创建过孔的skill,如何点选1个过孔,然后按上下左右以等距离创建过孔 ...

    Q:但是这个代码只能运行后再点选才能创建过孔
    A:没明白你的意思,代码不都是运行后点选再创建过孔的吗?

    Q:而且无法连续创建
    A:连续创建需要加一个while循环函数。随便找一个类似的支持循环点击的功能源码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Q:但是这个代码只能运行后再点选才能创建过孔
    A:没明白你的意思,代码不都是运行后点选再创建过孔的吗? ...

    这部分代码在form中Up Down Left Right这几个按钮的field下面调用的,是上下左右,点击Up按钮以后,才能点选VIA,创建过孔;无法先点选via,再点击Up按钮,创建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代码在form中Up Down Left Right这几个按钮的field下面调用的,是上下左右,点击Up按钮以后,才能 ...

    你把获取器件信息放到主函数里,把创建via的函数放到上下左右按钮对应的回调函数里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获取器件信息放到主函数里,把创建via的函数放到上下左右按钮对应的回调函数里就行了。

    我没找到循环点击按钮的代码,大佬有没有,可以分享1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找到循环点击按钮的代码,大佬有没有,可以分享1个吗

    点击按钮不需要循环。每点一下按钮就会触发一下form的回调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Q:但是这个代码只能运行后再点选才能创建过孔
    A:没明白你的意思,代码不都是运行后点选再创建过孔的吗? ...

    这个支持循环点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支持循环点击是什么意思

    请无视第一个回答,那是不知道你有多个按钮的情况下做出的回答。

网友:
    大佬哥的代码,学习很受用啊

网友B:
    大佬,请教1个问题,我想要写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1个问题,我想要写1个

    写1个什么?

网友:
    风格化法国

网友C:
    高手哥封一份24.1能直接运行的.il 发上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哥封一份24.1能直接运行的.il 发上来呗

    手里没装这么高的版本,没法测试。

网友:
    我曾经也写过这个

网友:
    Draw Drill Hole钻孔内径绘制工具,感谢分享

网友(2025-10-11):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fullPath" "None Drill Type" t))

网友: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