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走线功率过大导致编码器数值波动

楼主(2025-07-14):
如题,无刷电机配合磁编码器使用,无刷电机中间会通过电源线,此时的话电源线就处于电机径向磁铁和编码器之间,一旦电源线通过电流编码器的数值就会有波动,大概有零点几度。电源线采用24AWG规格,通过24V电压,功率在36W左右,编码器使用tle5012。尝试使用铜箔纸缠绕电源线没有效果,把铜箔纸贴在编码器表面有些效果,但是不大,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銅箔有接地否?

网友:
狗弟遇過一個利用直流電機驅動芯片,以 PWM致冷晶片會干擾 K-Type 熱電偶的案例(15V / 2.5A)。

干擾在 PWM = 10% 時特別嚴重,15V 電源的電容要加大至 470uF 才能濾掉干擾。

楼主:
铜箔没接地,我接地试试

网友:
    铜箔要接数字地,还有24AWG可以走1.5A吗?我记得电机启动电流会大许多(没用过电机不清楚大多少)

楼主:
    tle5012磁编码器是通过测量磁场矢量方向来计算角度,但电流通过导线会产生磁场,干扰编码器的霍尔感应区,随着电流的增大角度偏差越明显,使用铜箔接地也不行。大概计算一下1.5A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度60μT,手册中给出的在150mt-200mt,相差上千倍也会影响到编码器?目前磁环,双绞线,铜箔都试了没效果,嗯软磁材料会不会有些效果?

网友A:
    既然是磁场采样出问题,电源线能否远离编码器;不能的话,能否有两根方向不同,电流相等的电源线靠近来抵消电源线磁场?铜箔这些材质非铁磁性材料,并不能解决磁场干扰问题。如果加铁磁性材料,会影响电机?
没做过电机,仅从电磁场的角度分析一下,胡言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磁场采样出问题,电源线能否远离编码器;不能的话,能否有两根方向不同,电流相等的电源线靠近来抵消 ...

補釘兄的說法有道理,不過狗弟這邊也有幾點想法。

    • 不是鐵磁性材質擋不住磁力線,但是、可以阻擋或削弱磁力,不然就用鐵罩看看。以前平板皮套開闔的磁力感應,都是用片阻擋或削弱磁力的(避免皮套反摺會被誤判為闔上)。
    • 任何的電子傳感器,最後都是轉換為電平或電流做偵測。是受到干擾或是受到干擾,需要進一步釐清。
    • 50mt ~ 200mt 是傳感器的偵測範圍,雖相差千倍、但只要是末端是 10 bit ADC,一個步階Step)就有千倍之差了(1 / 1024)。以小弟 K-Type 熱電偶受到干擾的問題為例,量測值最大被影響了攝氏 6 度K-Type 熱電偶溫度偵測,攝氏 1 度40uV 的電位差,攝氏 6 度也只被干擾影響 0.24mV

楼主:
    目前使用坡莫合金贴在传感器表面有效果,但是贴了整整12层,能够消除八九成的偏移,但感觉也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
    一旦电源线通过电流编码器的数值就会有波动,大概有零点几度。

    Max. 1.0° angle error over lifetime and temperature-range with activated auto-calibration.

參考一下!

    Infineon TLE5012B.pdf

网友B:
    从你描述来看,你这个干扰源应该不是线的电场或者磁场泄露出的问题,要不然你用铜箔保住并把铜箔接地是要有效果的,而你目前测试看来只有把编码器表面贴了才有效果,那就是说干扰源不是线,但是干扰送从编码器那里被引入是吧。这两个东西有没共地?或者说你大电流的线路(PCB板上走线)就近经过了编码器?如果有,试着割断跳过看看?或者在走线上加铜箔接地然后盖住走线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你描述来看,你这个干扰源应该不是线的电场或者磁场泄露出的问题,要不然你用铜箔保住并把铜箔接地是要有 ...

你也压根不看人家贴坡莫合金有效果,坡莫合金就是铁磁性材料,能阻挡磁力线。铜箔是高电导率材料,怎么就能处理磁力线呢。

楼主:
    目前暂时解决,甩给软件在程序上做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也压根不看人家贴坡莫合金有效果,坡莫合金就是铁磁性材料,能阻挡磁力线。铜箔是高电导率材料,怎么就 ...

的确是没看到这条信息,但我想了解的时候,这样一个产品的磁力线是哪来的?是变化的电场产生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没看到这条信息,但我想了解的时候,这样一个产品的磁力线是哪来的?是变化的电场产生的吗?

楼主说有一条电源线通过,通过电流的时候就会有磁场,你问磁场怎么产生的,帮你复习一下,麦克斯韦方程里列出了产生磁场的的条件
电流和变化电场,显然这里产生磁场的是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有一条电源线通过,通过电流的时候就会有磁场,你问磁场怎么产生的,帮你复习一下,麦克斯韦方程里 ...

    这个就不需要你教了,我之前就说过有这种可能,而且这种变化的电场产生的磁场是频率比较低的,这样干扰源是可以用金属屏蔽层屏蔽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需要你教了,我之前就说过有这种可能,而且这种变化的电场产生的磁场是频率比较低的,这样干扰源 ...

我无意于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你问这里的磁力线是哪里来的,我回复是有电源线通过;你问是变化的电场产生的?我回复这是电流产生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