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等间距复制过孔?

楼主(2025-07-14):
    下面是我写的一点代码,但是功能没有实现,实在不知道怎么写了?
    defun( CopyViaBySameDimension (x_offset y_offset)
        let((ViaDbi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VIAS") ?onButtons (list "VIAS"))
            ;axlClearSelSet()
            axlMsgPut("Select a via as reference...")
            selectedVia = axlSingleSelectPoint()
            ViaDbid = axlGetSelSet(selectedVia)                        ;获取选择对象的DBID
                    ;unless(axlOKToProceed() axlShell("done"))
                    when(ViaDbid
                    padstackName = car(ViaDbid)->name      ;获取焊盘名称
                ViaNet = car(ViaDbid)->net->name       ;获取当前选择过孔的网络名称
                    ViaXY  = car(ViaDbid)->xy              ;获取当前选择过孔的坐标
                    ViaRotation  = car(ViaDbid)->via->rotation  ;获取旋转角度
                    ViaMirror  = car(ViaDbid)->via->mirrored  ;获取旋转角度
            );end when
                x = xCoord(ViaXY)  ; 获取x坐标
                y = yCoord(ViaXY)  ; 获取y坐标
                    ;点击左右则x变化,y不变
                x = x + x_offset
                ;点击上下则y变化,X不变
                y = y + y_offset
                    ;unless(axlOKToProceed() axlShell("done"))
                newVia = axlDBCreateVia(padstackName , x:y , ViaNet, ViaMirror , ViaRotation , nil) ;创建过孔
                when(newVia
                        NewViaDbid = list(car(newVia))
                    axlHighlightObject(NewViaDbid)
                );end when

        );end let
    );end defun

楼主:
    完整代码发不出来,有不良信息

楼主:
    没人看一下吗

网友:
    你把获取器件信息放到主函数里,把创建via的函数放到上下左右按钮对应的回调函数里就行了。

    不是告诉你咋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