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算法让字号块大小适应器件大小

楼主(2025-07-15):
    现在的思路是计算每个器件的面积,符合某一范围内就使用字号块A,另一范围就使用字号块B。但是现在器件要是斜放的,面积就无法计算,卡住了

网友A:
    用封装的长宽算呢? 封装都是没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封装的长宽算呢? 封装都是没旋转的。

    大佬哥,是这种吗?同一种封装获取到的坐标相同。到是可以直接获取封装左下角和右上角坐标。但是他这个获取到的是封装所有元素在内的边框坐标,不是器件本体大小的,计算面积会大很多

网友B:
    这个17.2有自带的功能,版本勾上toolboxs,然后manufacture---label tu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7.2有自带的功能,版本勾上toolboxs,然后manufacture---label tune...

    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出来的结果不是完全满足自己的想法,他的位号可能没有线宽。所以想自己写一下,自己事先设置了多个自己定义的字号块,能够控制高度宽度这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哥,是这种吗?同一种封装获取到的坐标相同。到是可以直接获取封装左下角和右上角坐标。但是他这个 ...

    用封装中assembly的box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封装中assembly的box吖

    我试试,thanks

网友(2025-09-15):
引用 楼主:
    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出来的结果不是完全满足自己的想法,他的位号可能没有线宽。所以想自己写一下,自 ...

    先统一把所有字号的线宽都改成6mil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