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mat类型封装无法导进来的问题

楼主(2025-07-16):
    问题:原理图加了白油块的封装,让导网表到PCB,导入时发现所有正常器件封装都导进来了,只有这个白油块的封装导不进来!
    分析:确认了白油块的封装文件(DRA PSM PAD)对应的库路径都没有问题,如图;另又发现Manually手动添加里面根本就搜不到这个封装。
求教万能的EDA小伙伴,具体原因出在哪里呢?

网友A:
    第一张图里面Placementlist要选择format symbols这一栏,在里面找你需要添加的format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了吗

勾了,没用哦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里面Placementlist要选择format symbols这一栏,在里面找你需要添加的format封装

    Format Symbols选了,完全是空白,一个封装也没有,但库中确实很多format封装

楼主:
    补传张图片,说明下路径设置了,但手动添加的时候却是空的,像是路径没设置成功一样

网友C:
    你的库做的有问题吧,psm不是format symbol的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库做的有问题吧,psm不是format symbol的后缀。

这个白油块封装加了一个pad,是PSM文件,库和封装用很多年了没问题的,我现在换了个电脑就可以导入了,目前怀疑原因是env版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