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下如何启动3D view ?

楼主(2025-07-16):
    在 VX2.14 和 2409下面都无法启动 3D view。启动后 Layout程序就崩了。本身的3D菜单也不显示。
    明明安装了相关的模块

楼主:
    在Xpedition下面大家都不玩3D视图?

网友A:
    你的电脑显卡不支持,一般需要独立显卡。其次联想的电脑不兼容,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显卡不支持,一般需要独立显卡。其次联想的电脑不兼容,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联想电脑不兼容?还以偶这个问题?我的电脑正是 联想的 ThinkPad P15 Gen2, 显卡是RTX A2000。用KiCAD下3D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显卡不支持,一般需要独立显卡。其次联想的电脑不兼容,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楼主:
    我这里咋都搞不定。Mentor 各种版本都搞不定。

网友:
    可能显卡兼容性问题

楼主: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英伟达 RTX A2000 显卡,本身就是为 CAD 设计的。不可能有兼容性的问题。主要是我暂时也不想重装系统,郁闷。

网友C(2025-08-20):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3D图怎么这么漂亮,我手上的就是一堆蓝色,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3D图怎么这么漂亮,我手上的就是一堆蓝色,怎么弄的?

要给3D Mode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给3D Model

    可以提供一些我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一些我看看吗

    网上有的可以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的可以找找

    收到,谢谢,这种如何导入是在库里面就导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到,谢谢,这种如何导入是在库里面就导入吗?

    PCB里面导入,库里不能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里面导入,库里不能导

在这里导入?但是如何和元器件对应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CB里面导入,库里不能导

先选元件再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选元件再导

好的,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选项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选项导入

选择零件,右键应该有导入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没问题

佬,这么快就耍上新版本的了

网友(2025-10-08):
    毕竟是同一家公司。EE 3D 这图 和 PADS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