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 导出的3D看不到真实的3D模型???

楼主(2025-07-17):
我用allegro导出的.STEP 为什么用3D软件打开只是一个框图?但用AD出的就没问题 ?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可能是库路径没设置?在设置库路径那里把STEPPath设置为你的3D模型库所在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库路径没设置?在设置库路径那里把STEPPath设置为你的3D模型库所在位置试试。

是我导出的3D有问题 ,不是封装不能指定。

网友B:
    我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的16.6出的也是这样的,只有一个高度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的16.6出的也是这样的,只有一个高度体。

我可以远程看看

网友:
    勾上外层铜箔就有焊盘了

楼主(2025-08-18):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远程看看

    你好,已解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