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低边电阻电流采样问题讨论

楼主(2025-07-18):
如图1和2
现在有两个疑问:①对于交流信号差分放大器配置正常不是只有同相端偏置VCC/2吗(图2),为什么在图1中反相端也要加同样偏置;
                          ②图1、2中信号参考点分别接了差分输入反相端好和同相端,两者有什么性能上的差异吗,Ti还特意强调了不能接反。
两份datasheet附上,望各位不吝赐教!

SPC11x8_SPD11x8 PGA║═COMP╩╣╙├╓╕─╧.pdf

网友A:
記得以前有人問過,DRV832x Common Mode Voltage 的問題,那個人就是您吧?

狗弟已經沒那個命寫很多說明了(軍機處的屎已經氾濫成災),只能做一些提示,樓主需要自己想一下。

  • 運放或 ADC 輸入訊號偏置 VCC/2 的目的是什麼?
  • 如過電路的負端接地,ADC 會看到什麼樣的電平輸入範圍?
  • 用電阻分壓產生參考電源,或使用運放電路產生的參考電源,二者間有何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有人問過,DRV832x Common Mode Voltage 的問題,那個人就是您吧?

狗弟已經沒那個命寫很多說明 ...

感谢指导是否这样理解:1,同反相是否需要同时偏置是基于芯片引脚输入共模电压范围的考虑;                                   2,负电平信号全部为零;
                                   3,带载能力或者说输出源阻抗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有人問過,DRV832x Common Mode Voltage 的問題,那個人就是您吧?

狗弟已經沒那個命寫很多說明 ...

刚才认真看了一下,图1输入是ADC并非直接是运放输入端,必须两个输入都偏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认真看了一下,图1输入是ADC并非直接是运放输入端,必须两个输入都偏置!

狗哥,在下愚昧,还没理解很透彻,一是为啥ADC输入的差分运放需要用两个偏置,运放直接输入用一个偏置;二是图1为啥信号输入不是在偏置中点输入,而在分压电阻接参考点的某一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哥,在下愚昧,还没理解很透彻,一是为啥ADC输入的差分运放需要用两个偏置,运放直接输入用一个偏置; ...

您的問題是不是,根據理想運放虛短虛斷的特性,輸入端 V+ = V- ,應該只要偏置一邊就可以,對嗎?

狗弟是私立高校畢業的、也沒讀過研究所,您就是想要我的狗命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是不是,根據理想運放虛短、虛斷的特性,輸入端 V+ = V- ,應該只要偏置一邊就可以,對嗎?

: ...

是的,类似图2那种只偏置一边;第二个问题信号加偏置一般不是直接输入到偏置点吗,图1那种接法有些不一样,我有些懵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类似图2那种只偏置一边;第二个问题信号加偏置一般不是直接输入到偏置点吗,图1那种接法有些不一样 ...

不能,需要你拯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需要你拯救

看樓主也不是泛泛之輩,我想到一個能快速表達的方式,若是有必要、日後可以進一步討論。

先說明,因為狗弟不是芯片設計行業,所以無從得知芯片中的電路是怎麼設計的。僅能以遍尋到的網路資料,及閱讀許多技術文檔,提供自己的研究心得。

前言
當我們在研究或討論某些問題時,往往會陷入一些坑當中而不自知。原因是我們會一直以為是這樣,但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想的那樣。

說明
這個坑就是 PGA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放大器,不就是一顆能從寄存器Register)設定增益Gain)的運放罷了!

其實就字面上的解讀並沒有錯,但怎麼樣設計一個差分輸入的運放?

課本上學到最常用、最簡便、最精確、最穩定且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姨婊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實際上,業界也是很多人用這電路設計。)

那它的電路長得什麼樣呢?

下圖是踢哀TI姨婊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INA114 的電路示意圖。

看到這裡樓主應該就明白了!

坑在哪裡?
  • 差分輸入 PGA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的 VIN+ 和 VIN- 並不在同一顆單端輸入的運放上虛短特性是不能套用的。
  • 姨婊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的電路是對稱的,若只偏置一邊、反而會造成兩個輸入端的共模電壓Common Mode Voltage)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也不是泛泛之輩,我想到一個能快速表達的方式,若是有必要、日後可以進一步討論。

先說明,因為 ...

      非常感谢大佬耐心解答:的确如此,一个人思考往往容易进入思维的死胡同;是否这样理解:datasheet给的是简易框图,并非分立器件差分放大器配置(直接输入到运放同反相两个引脚),对于不了解内部结构来说很容易掉坑里。
      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直流偏置问题不解,我也不知道咋描述;手画了一个草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也不是泛泛之輩,我想到一個能快速表達的方式,若是有必要、日後可以進一步討論。

先說明,因為 ...

实不相瞒,我就是泛泛之辈,我刚试着添加论坛好友,发现没有权限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我就是泛泛之辈,我刚试着添加论坛好友,发现没有权限

好的  先行谢过了!我自己也在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耐心解答:的确如此,一个人思考往往容易进入思维的死胡同;是否这样理解:datasheet ...

沒看過右邊的接法,不過我找到這張圖示,說明進入 ADC 前各種 PGA (Programmable Amplifier) 的接法,我懷疑樓主所說的是 5a 那種模式。

順便講一下推論的疑點,其實儀表放大器Insrumentation Amplifier)的偏置,是可以從 Vref(或稱 VCOM)管腳設定的(詳見 INA114 那張方塊圖),只要將它接到一個 DAC精準的參考電源就可以。

我看過幾個 TIST 單片機MCU)的型號就像這張表格, ADC 輸入可以從寄存器Register)設定成各種不同的模式,偏置電平也可以透過寄存器Register)設定。

為什麼 SPC11x8 / SPD11x8 不將 ADC 設計得彈性些,而且又將儀表放大器Insrumentation Amplifier)的 Vref(或稱 VCOM)管腳接地,以致於偏置必須從外部處理,這就得問他們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過右邊的接法,不過我找到這張圖示,說明進入 ADC 前各種 PGA (Programmable Amplifier) 的接法,我 ...

非常感谢,我尝试着去联系一下他们的FAE,我画的右边那个和图5a还是有区别的;其实帖子图1中靠近下桥低边MOS电流采样的信号接法就是我画的右图接法,这一点是我一直没有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過右邊的接法,不過我找到這張圖示,說明進入 ADC 前各種 PGA (Programmable Amplifier) 的接法,我 ...

FAE回复;①偏置问题:内部结构差异,不方便公开;②信号偏置点接法差异:戴维南等效,3.3V源内阻和信号输入串联,KCL/VL算出来和直接接在偏置中点结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E回复;①偏置问题:内部结构差异,不方便公开;②信号偏置点接法差异:戴维南等效,3.3V源内阻和信号 ...

一個題外故事:

航順科技草創之初,不小心將 USB 電路設計錯了,導致功能無法正常。

公司花不起錢更改光罩做修正,總經理無奈之下只好將該產品當成一般廉價的單片機MCU)來賣。

沒想到衝出國內單片機MCU)最大營業額!(詳見油管上專訪,抖音上應該也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P5HemPtlI

狗弟想講的是,芯片設計錯了,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題外故事:

航順科技草創之初,不小心將 USB 電路設計錯了,導致功能無法正常。

FAE这种回复无力反驳,我怀疑狗大的推测是对的,我刚又去细看了一些规格书 下图(page10)。我有个产品都准备DV了,你说的题外让我有点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FAE这种回复无力反驳,我怀疑狗大的推测是对的,我刚又去细看了一些规格书 下图(page10)。我有个产品都 ...

是的,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在持续追问下FAE回复确如狗版主所言,输入为仪表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在持续追问下FAE回复确如狗版主所言,输入为仪表放大!

兩個單端運放兜出來的儀表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電路,給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單端運放兜出來的儀表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電路,給樓主參考!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一下!

不懂就別再來找我了!狗弟一直被誤認為是武林高手,其實我只是背了一籮筐武功秘笈的書生。老實說,那些武林絕學,小的一本也沒學過。每次你們發問,都會要了我的狗命。>_<!!!

网友A:
其实帖子图1中靠近下桥低边MOS电流采样的信号接法就是我画的右图接法。

我今天才看到這句!

不是這樣畫啦!0.1 歐姆感知電阻Sensing Resistor),畫法上應該是一直畫到接地,這樣樓主看出來了嗎?

Vin 是 R + 0.1 歐姆上的電平!

基本上還是 VCC/2 偏置的概念,加上 0.1 歐姆上因電流產生的小幅變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才看到這句!

右边草图偏置问题我能理解是近似接GND了,但此点同时作为信号输入采样点和偏置接地重合有点难以理解;左边草图就很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一下!

武林高手都是这样谦逊的,我慢慢消化吧;如果真不理解;我一定会回来的

狗幫會眾一定同心協力抵抗海賊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單端運放兜出來的儀表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電路,給樓主參考!

感谢狗大指导, 我想我应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狗大指导, 我想我应该理解了。

哈哈哈哈

以前同事間都慣用這回覆,Roll ! = 滾!^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