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甜甜圈(Donut)焊盘

楼主(2025-07-18):
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 SPB22.1, 该版本中有一种焊盘是甜甜圈型的,也就是环形。我用它来做一个同心圆的封装,外圈是环形,中心还有一个圆形pad, 可是在中心 pad 连线时总是报错,提示 pad to cline 距离出错。

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形怎么避免?

我也想过用 custom 形状做一个环形pad, 但是提示 error, 不支持一个圆内剪掉一个小圆的形状。

网友:
    环形的两个焊盘是同一网络吗,如果不是,从内盘出线不就短路了吗,如果是,从外盘出线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