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里面长度表格设置

楼主(2025-07-19):
要求CLK(min) to CMD 是-12mm to 0 .

CLOCK+0mm<CMD<CLOCK+12mm 对吗?

网友:
长度表格的核心作用
时序匹配:强制差分对或单端网络达到目标长度,避免因走线长度差异导致信号 skew(时序偏移)。
设计验证:直观显示各网络实际长度与目标值的偏差,快速定位需要调整的走线。
自动化报告:生成长度匹配报告,便于与硬件团队或制造方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