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25-07-21):
    老师有没有相关资料

    老輸、老輸、老是輸。被叫到慘輸!T_T

楼主:
    想做精密恒流源,精度能到1pA,无奈做伸手党,@超级狗 狗老师百宝库里有没有相关资料。帖子一直提示不良内容,发不出去呢?

    為難論壇眾人有失厚道,算是不良內容沒錯!^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精密恒流源,精度能到1pA,无奈做伸手党,@超级狗 狗老师百宝库里有没有相关资料。帖子一直提示不良内容 ...

反正是許願!樓主成功之後就可以申請諾貝爾獎了!

At 1 MHz, one expects a single charge pump to result in 0.16 pA (106 electrons per second) of measured current.

    A field-effect transistor-based room-temperature quantum current source.pdf.pdf

网友(点评):
不行,不好意思追问。看您的意思,还有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許願!樓主成功之後就可以申請諾貝爾獎了!

    At 1 MHz, one expects a single charge pump to re ...

感谢狗老师!

    這樣就行了?樓主未免也太強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許願!樓主成功之後就可以申請諾貝爾獎了!

    At 1 MHz, one expects a single charge pump to re ...

    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随便说句话就提示有不良信息不让发,截图也不行,我有很多话想跟狗老师说都发不出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随便说句话就提示有不良信息不让发,截图也不行,我有很多话想跟狗老师说都发不出 ...

樓主的需求是夢幻級的產物,除了這篇、另外還有一篇 IEEE 的文獻,但我沒有權限下載。

    再來就是一堆討論版上的問答,估計也是一些根據理論的唬爛文罷了,可信度應該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需求是夢幻級的產物,除了這篇、另外還有一篇 IEEE 的文獻,但我沒有權限下載。

再來就是一堆討 ...

    Reference Ultralow DC Current Source Between 1 fA and 100 pA

Reference Ultralow DC Current Source Between 1 fA and 100 pA at TÜBİTAK UME | IEEE Journals & Magazine | IEEE Xpl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Ultralow DC Current Source Between 1 fA and 100 pA

Reference Ultralow DC Current Sour ...

    咦~好像是這篇!

网友:
    人工腦殘(AI)查詢

    Membrane Electroporation(膜電穿孔)
    是一種生物技術方法,用於暫時性地打開細胞膜上的微小孔洞Pore),使外部分子(如 DNARNA、藥物或蛋白質)能夠進入細胞內部。

技術挑戰

    • 電場太強會導致不可逆電穿孔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使細胞死亡。
    • 所需電流/電壓非常小(pA 級至 µA 級),對儀器穩定性與電流源精度要求極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随便说句话就提示有不良信息不让发,截图也不行,我有很多话想跟狗老师说都发不出 ...

這東西能合用嗎?

    Keithley AC / DC Current Source 6220 and 6221

    Keithley 6220 and 6221.pdf

网友:
    打掉重練,從頭學起!

Current Sources and Voltage References

    Current Sources and Voltage References.part1.rar

    Current Sources and Voltage References.part2.rar

    Current Sources and Voltage References.part3.rar

    还得是狗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随便说句话就提示有不良信息不让发,截图也不行,我有很多话想跟狗老师说都发不出 ...

人工腦殘(AI)設計選型指導

電壓源選擇

    • LTZ1000 / LTZ1000A:超高穩定參考源(穩定度達 ppb)
    • ADR1000Analog Devices):類似 LTZ1000 的替代方案

    超高阻電阻(>1 TΩ)

    • Vishay VHP 系列
    • Ohmcraft, SubOhm, VPG 超高阻系列
    • 自製玻璃釉高阻電阻,但需長期穩定性驗證。

電流鏡或源晶片(精度達 pA)
大多電流源晶片難達到 1 pA 精度,但可用來校正或搭配。
    • LTC6268 / LTC6269:低偏壓 FET Op-Amp,Ib < 3 fA(典型),適合用於 Buffer / 控制回授。
    • ADA4530-1:超低偏壓運放(< 20 fA),具備 Guard Buffer,專為 pA 級量測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