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小板的作用

楼主(2025-07-22):
拆解了一个航嘉的电源,发现有个很奇怪的小板,请问有这个这个小板的具体作用吗?

楼主:
    C:\Users\liu\Desktop\12

楼主:
    下面已上传图片;

楼主:
    下面已上传图片

网友:
    真绝望,哈哈哈!

网友A:
    能上传呐。要点发帖工具栏的图片按钮,选择文件上传,然后再点击图片取出到编辑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呐。要点发帖工具栏的图片按钮,选择文件上传,然后再点击图片取出到编辑框。

    为什么选择图片就提示我, 要升级Flash至最新版;浏览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选择图片就提示我, 要升级Flash至最新版;浏览器不行吗

有可能。 可能他这个网站不是所有浏览器都那么友好。我用的chrome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了,上传不了图片

    使用手机APP来上传试试,直接上图

    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了,上传不了图片

    重新上传一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一张

底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手机APP来上传试试,直接上图

    有种现象是尖端放电。pcb处理上就是你这种办法处理。可以去问下安规方面的人

    論壇中流砥柱!^_^(Spark G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现象是尖端放电。pcb处理上就是你这种办法处理。可以去问下安规方面的人

小的幫龍大補充說明!

    What is the spark gap ? - IBE Electronics

网友:
    胡乱猜测一下,这个就是个铭牌,有些客户需要CQC,那这个板子需要焊接上,同时板子上的元器件按要求使用满足CQC的,有客户不要钱CQC,就不需要这个铭牌,其他的器件使用常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种现象是尖端放电。pcb处理上就是你这种办法处理。可以去问下安规方面的人

既然是尖端放电,一般都是锯齿状的,图上看上去这两点在焊点处连接到一起了,应该不是放电

    夭壽喔~一貼完就被推薦,感覺寫回覆的時候,就有眼睛在盯著你了!>_<|||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尖端放电,一般都是锯齿状的,图上看上去这两点在焊点处连接到一起了,应该不是放电

    小板 3 應該是隔離高壓用的,變壓器旁邊的垂直面有電路,看似也沒有太多銅皮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尖端放电,一般都是锯齿状的,图上看上去这两点在焊点处连接到一起了,应该不是放电

    狗弟請人工腦殘(AI)答覆您!

    Spark Gap 要不要做成尖端或銳角的設計考量:

    尖端/銳角設計(如針對針、針對板)
優點:

    • 起始電壓低(尖端集中電場):容易觸發放電。
    • 適合做為雷電保護或高頻 EMP 保護,快速導通、靈敏。
    • 適合用在一次性突波保護(如防雷)場景。

缺點:
    • 電場分佈不均 → 容易在同一點重複擊穿,電極磨損快。
    • 放電點不穩定,電壓容差大。
    • 不適合要求「長壽命」或「穩定電壓」的場景。

    球對球、平板對平板設計(鈍角或等場分佈)
優點:

    • 電場分佈比較均勻,擊穿電壓穩定、可預測性高。
    • 壽命長,擊穿點隨機分布,不集中燒蝕。
    • 適合用在需要重複放電或實驗用穩定電壓的火花間隙。

缺點:
    • 起始放電電壓較高(無尖端放大效果)。
    • 對氣壓、間距變化比較敏感。

网友E:
看电源拓扑,前面是PFC和功率转换变压器的功率MOS散热器,与输出端的距离比较近,增加这个小板是为了做初次级的空间隔离,过认证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源拓扑,前面是PFC和功率转换变压器的功率MOS散热器,与输出端的距离比较近,增加这个小板是为了做初次 ...

人工腦殘(AI)意見補充
  • 如果間隙有細線連接,推測是作為保險絲Fuse)用途,即業界 PCB Layout 上所謂 Fuse Link 的作法,當大電流時就把細線燒斷作為保護。
  • 如果間隙沒有細線連接,因為板子上也無其它器件存在,比較像是作為隔離Isolation)用途,用來阻絕高壓的突穿。

人工腦殘(AI)用久了,以後真的會變腦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板 3 應該是隔離高壓用的,變壓器旁邊的垂直面有電路,看似也沒有銅皮在上面。

隔离也是个最可能的解释。
至于电路,这个小板是单面板,有电路的。两块铜皮贴靠近在一起,这也是推测放电电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也是个最可能的解释。
至于电路,这个小板是单面板,有电路的。两块铜皮贴靠近在一起,这也是推测放 ...

乍看之下是像放電用的,不過仔細看了一下有幾個疑點。

  • 電間隙Spark Gap)不建議上防銲,會阻礙放電、提高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而且防銲厚度是不可控的,也會造成崩潰電壓Breakdown Voltage)不可控。
  • 從樓主更下面釋出的照片來看,這兩個點是銲在底板的同一片銅皮上,等電位無法進行放電。貌似只是用來做固定用的!
  • 至於為什麼會產生兩條尾巴,我猜當時就是攻城獅,請畫板的同事做這樣一塊板子。畫板同事不知其用意,只好亂走個兩條線、意思、意思一下。

网友:
做天线作用吧,

网友:
    来这里蹲个学习

网友:
    我觉得是隔离用的,变压器和垂直板焊点距离不够

网友:
    会不会和EMC有关

网友:
    本論壇考慮舉辦個能弄死您的活動!^_^

网友(2025-08-25):
    看大家聊了这么多,感觉都没有看懂,还是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