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5-07-23):
如图所示,这个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D6在这个位置,是干嘛用的呢?

型號???

网友A:
看这个文档里面

sicmosfet-surge suppression_an_c.pdf

狗弟問樓主型號就是想確認,他是不是用錯符號了?應該是肖特基二極管才對。^_^

楼主:
是的,符号画错了,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1N5819HW

如果是樓主畫的,就把它更正吧!如果不是樓主畫的,還真的得說:「這些豬隊友,天天都在挖坑害咱們!」。>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文档里面

感谢你的资料,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