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正负片选择

楼主(2025-07-23):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根据cross-section内选择的正/负片的类型在输出gerber时自动选择正/负片,这种是怎么实现的,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正负片是在创建Film时定义的,也就是你要根据选项重新创建Film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片是在创建Film时定义的,也就是你要根据选项重新创建Film再输出

    我的想法是识别叠层里negative artwork选择与否,在输出gerber时直接在skill程序里自动选择正/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