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获取斜着的器件的四个顶点坐标

楼主(2025-07-24):
    现在的思路是遍历这个器件bound的所有segments,从中找出坐标点,但是现在只能找到四个顶点坐标的其中一个值,要么X坐标,要么Y坐标,不能形成(X,Y)的坐标点

    Bound_Box = Bound_Shape->bBox
    Bound_Shape_Segments = Bound_Shape->segments
    foreach ( seg Bound_Shape_Segments
        _ seg_bBOX = seg->bBox
        _ seg_X_list = list()
        _ seg_Y_list = list()

        _ Bound_Seg_urx = xCoord( upperRight( _seg_bBOX ))
        _ Bound_Seg_llx = xCoord( lowerLeft( _seg_bBOX ))
        _ seg_X list = cons( _Bound_Seg_urx _seg_X_list)
        _ seg_X list = cons( _Bound_Seg_llx _seg_X_list)

        _ Bound_Seg_ury = yCoord( upperRight( _seg_bBOX ))
        _ Bound_Seg_lly = yCoord( lowerLeft( _seg_bBOX ))
        _ seg_Y_list = cons( _Bound_Seg_ury _seg_Y_list)
        _ seg_Y_list = cons( _Bound_Seg_lly _seg_Y_list)

        _ Bound_Min_X = min( _seg_X_list) ; 找到了x方向上的最小点
        _ Bound_Max_X = max( _seg_X_list) ; 找到了x方向上的最大点
        _ Bound_Min_Y = min( _seg_Y_list) ; 找到了y方向上的最小点
        _ Bound_Max_Y = max( _seg_Y_list) ; 找到了y方向上的最大点

网友A:
    没看懂图中的是pin的形状还是器件的外形?
    4个顶点是形状的顶点还是box的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图中的是pin的形状还是器件的外形?
    4个顶点是形状的顶点还是box的顶点?

    器件的外形和形状的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图中的是pin的形状还是器件的外形?
    4个顶点是形状的顶点还是box的顶点?

    想获取器件的外形形状(bound层)的4个顶点坐标

网友:
    ABC是三视图?

楼主:
    是不同器件的bound形状。画得抽象了一点

网友A:
    还是没看懂,你要外形的顶点坐标,你segment都有了,把segment的startEnd提取出来就好啦。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pin_angle=pin_one->rotation

                                            pin_shape_soder_0=axlCopyObject(pin_shape_soder, ?angle -pin_angle)

                                            pin_shape_soder_0_box=car(pin_shape_soder_0)->bBox

                                            minXa=car(car(pin_shape_soder_0_box))
                                            minYa=cadr(car(pin_shape_soder_0_box))
                                            maxXa=car(cadr(pin_shape_soder_0_box))
                                            maxYa=cadr(cadr(pin_shape_soder_0_box))
                                            axlDeleteObject(car(pin_shape_soder_0))
                                            axlDeleteObject(car(pin_shape_soder))

                                            if(get_pin_defwidth==nil then
                                                    pin_thermal_width=get_thermal_width
                                                    pin_thermal_heigth=get_thermal_width

                                            else
                                                    pin_thermal_width = abs(minXa-pin_x)
                                                    pin_thermal_heigth = abs(minYa-pin_y)

                                            )

                                            pin_exp_shape_soder_0=axlCopyObject(pin_expand_soder, ?angle -pin_angle)

                                            pin_exp_shape_soder_0_box=car(pin_exp_shape_soder_0)->bBox

                                            minXa0=car(car(pin_exp_shape_soder_0_box))
                                            minYa0=cadr(car(pin_exp_shape_soder_0_box))
                                            maxXa0=car(cadr(pin_exp_shape_soder_0_box))
                                            maxYa0=cadr(cadr(pin_exp_shape_soder_0_box))
                                            axlDeleteObject(car(pin_exp_shape_soder_0))
                                            axlDeleteObject(car(pin_expand_soder))

                                            ;未旋转0度时PIN外扩顶点坐标

                                            p1xy0=list(minXa0 minYa0)
                                            p2xy0=list(maxXa0 minYa0)

                                            p3xy0=list(maxXa0 maxYa0)
                                            p4xy0=list(minXa0 maxYa0)

                                            ;旋转后的PIN外扩坐标,也就是当前PIN外扩顶点坐标

                                            rodians=3.14159265358979*pin_angle/180

                                            p1xy1=list((minXa0-pin_x)*cos(rodians)-(minYa0-pin_y)*sin(rodians)+pin_x  (minXa0-pin_x)*sin(rodians)+(minYa0-pin_y)*cos(rodians)+pin_y)

                                            p2xy1=list((maxXa0-pin_x)*cos(rodians)-(minYa0-pin_y)*sin(rodians)+pin_x  (maxXa0-pin_x)*sin(rodians)+(minYa0-pin_y)*cos(rodians)+pin_y)

                                            p3xy1=list((maxXa0-pin_x)*cos(rodians)-(maxYa0-pin_y)*sin(rodians)+pin_x  (maxXa0-pin_x)*sin(rodians)+(maxYa0-pin_y)*cos(rodians)+pin_y)
                                            p4xy1=list((minXa0-pin_x)*cos(rodians)-(maxYa0-pin_y)*sin(rodians)+pin_x  (minXa0-pin_x)*sin(rodians)+(maxYa0-pin_y)*cos(rodians)+pin_y)

                                            p12xy=list((car(p1xy1)+car(p2xy1))/2  (cadr(p1xy1)+cadr(p2xy1))/2)
                                            p23xy=list((car(p2xy1)+car(p3xy1))/2  (cadr(p2xy1)+cadr(p3xy1))/2)
                                            p34xy=list((car(p3xy1)+car(p4xy1))/2  (cadr(p3xy1)+cadr(p4xy1))/2)
                                            p41xy=list((car(p4xy1)+car(p1xy1))/2  (cadr(p4xy1)+cadr(p1xy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你要外形的顶点坐标,你segment都有了,把segment的startEnd提取出来就好啦。

    谢谢????!startEnd还没太注意是不是就完全是起点和终点的坐标,我下来看看。要是这个segment是斜着的,这个startEnd,无法判断是左斜还是右斜

楼主:
    谢谢????!有些类似,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B:
    沒這麼難啦~你把shape 轉成 polygon ,就可以取頂點(vertices)了。
    不過抓vertices的缺點就是,如果你的shape是四邊形以上,可能就要判斷哪一個點會是你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這麼難啦~你把shape 轉成 polygon ,就可以取頂點(vertices)了。
    不過抓vertices的缺點就是,如果你的shape是四邊形以上,可能就要判斷哪一個點會是你要的了!

    谢谢,感谢。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