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太理解,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25-07-24):
1、D12 D13这里接二极管是做防护浪涌电流用的吗?
2、电流互感器,电流的走线是咋样的呢?
3、R36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不太理解

网友A:
电路电流是否两个方向?D12,D13是桥堆,将2个电流方向搞成一个。R36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电流是否两个方向?D12,D13是桥堆,将2个电流方向搞成一个。R36采样

电流是一个方向的,llc电源拓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一个方向的,llc电源拓扑

狗弟只是個賣字畫的,看圖的話、龍大有可能是對的。

龍大:
發飆翻桌吧!

LLC Resonant Half-Bridge Schemat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狗弟只會賣字畫,看圖的話、龍大有可能是對的。

我没做过llc,但是了解过llc的原理和工作过程中电压电流波形。并且楼主自己的图纸输出用的就是桥堆,那么原边必然也有电流换向问题了。

狗弟只是個賣字畫的,你講的我都不懂!>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llc,但是了解过llc的原理和工作过程中电压电流波形。并且楼主自己的图纸输出用的就是桥堆,那么 ...

你们都是大神,最喜欢跟你们一起交流

所謂自助天助,樓主每次都願意提供充足的資訊,這才是大家能迅速幫您找到答案的主因。^_^

网友:
1. 上图中CS1是磁传感器,检测LLC谐振腔工作电流;
2. D12.13是把CS1互感电压转成直流电压反馈给控制芯片做PWM调节;
3. R36和R45是做为反馈信号分压(信号衰减)给控制芯片;
4. 目测你这是ON的方案或者是做数字LLC的方案;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桥式整流  检测主电流的,R36是一个假负载(带阻尼作用)防止自激震荡,输入电压经过R45  C24组成RC滤波后检测电压换算成主干路电流。为啥要用4个二极管呢?应该是因为LLC电流的谐振腔电流会换向,我是小白   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