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电压尖峰测试求助

楼主(2025-07-24):
    设备准备做电压尖峰脉冲测试,按试验标准链接上电后,还未开始做试验,三类设备中的有一类设备根本上电没反应。另外两类设备没问题,也通过了试验,求解,为啥只有这台设备按实验室的接法没反应,设备灯都不亮,拿万用表点了设备电源插头,此时是有24v的电压,求助大佬们

网友A:
    纹波过大的情况,也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过大的情况,也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试验员操作错误,这样的实验室也不知道怎么拿到资质的,哎,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