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IPI仿真缺少RX端模型 如何寻找替代鸭

楼主(2025-07-25):
    如题

网友:
    在HyperLynx等仿真工具中,RX端端接可以是理想控件,然后设置相应参数;也可以是IBIS-AMI模型,还可以是端接电阻。

网友A:
    1. 基于IBIS-AMI的接收机模型
对于高速MIPI D-PHY仿真,可以使用IBIS-AMI模型作为RX端的替代:

HS模式:接收器呈现100Ω差分端接,使用IBIS-AMI模型进行仿真设置
    LP模式:接口切换到高阻抗(通常为300Ω),可采用简单的推挽驱动器模型
仿真时需关注:

    信号质量(上升/下降时间、ISI、噪声和抖动)
眼图张开度(>80% @1Gbps)
目标BER下的性能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基于IBIS-AMI的接收机模型
对于高速MIPI D-PHY仿真,可以使用IBIS-AMI模型作为RX端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