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硬件社区求助

楼主(2025-07-25):
    一台设备(有很多插卡,电源卡,主控卡等7张插卡)在做电压尖峰试验的时候,按试验图示链接上电后,'还未开始做试验',设备毫无反应,灯都不亮。(另外两个一起试验的相机上电正常,测试也正常)测了该设备电源插头,此时能量到24v的电压,然后热插入这个插头,设备灯依然没有反应,求助是咋回事,大佬们,有好的建议吗
付试验图片,电路图

    电源板 _ 03_电源卡.pdf

网友A:
    “还没开始做实验”。。拿了台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做实验”。。拿了台坏设备

    设备没有问题,就接了实验室的电容10uf,一个变压器(打干扰)设备根本就办法正常启动,单接直流电源是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刚刚验证单接一个10uf的电容也没问题,可能就是哪个变压器捣的鬼。。。。

网友:
    变压器接错线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去现场看了试验员**路里面串了一个50欧的电阻,导致电流不够,设备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