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B封装创建

楼主(2025-07-28):
    第一次做COB设计,请问封装和普通bga封装创建方式一样吗?

网友A:
    一样
    但是要注意cob是打线的焊盘,焊盘间距、大小和表明处理要和打线的工厂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
但是要注意cob是打线的焊盘,焊盘间距、大小和表明处理要和打线的工厂确认清楚

但普通的bga焊盘是固定的,cob的怎样才可以随意移动呢?而且和对应的裸片焊盘能正好对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