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LE TRACE MODE 不能被选择,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7-28):
求助如题,走差分单根线的时候,single trace mode 不能被选择,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对差分是不是在其他层已经连通了?现在是多余线头一般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对差分是不是在其他层已经连通了?现在是多余线头一般就会这样

其他地方都没连。有的差分不会这样,部分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