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现有封装重新生成 .SSM ????

楼主(2025-07-28):
我有一个封装是用shape做的焊盘。但是没有.SSM文件了,导至我不能把封装放到PCB上。有没有办法从现有封装中重新生成.SSM文件?

网友:
印象中不行,看看其他高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打开你的shape封装,然后点击如图

楼主:
目前看应该是只能重建了

网友:
export-library试试

网友(2025-10-17):
引用 楼主:
    目前看应该是只能重建了

    你楼上那个create symbol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生成的啊

网友:
    论坛的skill就有导出单个封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