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ne转为line

楼主(2025-07-29):
    请教一个问题,candence17.2怎么把cline转为line ,想要给板厂标注一下哪些线需要走阻抗。。

网友:
    不多的话,就描一下呗。把segment vetex设置一个快捷键,所有拐角咔咔点一下就弄完了。
多的话,建议用skill吧,不过这个功能很不常用,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我一般会把需要做阻抗的net赋颜色然后导成PDF,告诉板厂什么颜色的线是需要做阻抗的

网友A:
    Cline转换成line可以用subdrawing实现,
    1.用subdrawing导出需要转换的Cline
    2.用记事本打开Subdrawing文件找到“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ETCH/L03_MIPI1" nil _clp_sym _clpPl)”,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ETCH/L03MIPI1层创建路径(path),根据你导出层不同,“L03MIPI1”也会相应变化
    2.1.用查找替代功能,将ETCH 全部替代为ANTI ETCH  然后保存文件(也不一定是ANTI ETCH,可以尝试别的丝印层是否可行,我用ANTI ETCH是确定可以的)
3.在PCB 中重新导入,在ANTI ETCH/L03MIPI1层就可以看到和Cline路径一致的line了,然后再change line到对应的class/subclas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ine转换成line可以用subdrawing实现,
    1.用subdrawing导出需要转换的Cline
    2.用记事本打开Subdrawing文 ...

好奇怪哦,发送图片一直显示不良信息(发不出来),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
    板厂一般是根据线宽去识别是否控制阻抗。你可以告诉他什么线宽,控制多少阻抗。要控制阻抗的信号的线宽需要与其他不需要控的不一致,方便板厂查找

网友:
    告知哪些线宽的线需要做阻抗就行,不用整那么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