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合线的位置使用沉金还是镍钯金好?

楼主(2025-07-31):
    请问键合线的位置使用沉金还是镍钯金好?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问下deepseek先

网友A(2025-09-11):
    各有各的好处,沉金比较软,打线参数比较好调整,但是封装可靠性没有镍钯金优,镍钯金比较硬,打线参数难调一些,但是封装可靠性优于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处,沉金比较软,打线参数比较好调整,但是封装可靠性没有镍钯金优,镍钯金比较硬,打线参数难调 ...

    谢谢,选择镍钯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