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关断缓慢进入恒流区和夹断区临界点导致发热严重

楼主(2025-08-01):
做了一个欠压保护电路,使用比较器和PMOS管,作为25.2V电池的开关,电池电压低于21V时关断,但是测试发现电池电压是缓慢下降的,就会导致在21V左右时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猜测是处在了恒流区和夹断区的零界点处了,电压在缓慢下降,而不是瞬间关断。使用可调电源给21V是能瞬间关断的,但是若缓慢降低电压也会出现缓慢关断的情况,MOS管同时发热和啸叫。

网友:
试试迟滞比较器

論壇「中流砥柱」又發威了!^_^

网友:
比較器帶遲滯Comparator with Hysteresis或稱施密特觸發比較器Schmitt Trigger Comparator),一般 Datashit 中會教的!

很多網頁也提供網路計算器,電阻值不必自己算,上去填一填就有了!

On Semiconductor LM393.PDF

楼主:
感谢回复,有两个疑问,第一这个正反馈必须加在同向输入端吗?因为有电压变化的是反向输入端;第二比较器的供电电压会产生影响吗?我直接接在电池端,所以会电压会逐渐降低。

哈!就知道你會問這問題,本來想沒時間寫太多,沒提醒輸出正反向問題可能會接錯,沒想到您就問了。>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有两个疑问,第一这个正反馈必须加在同向输入端吗?因为有电压变化的是反向输入端;第二比较器的 ...

問題一
反饋Feedback)接在參考電壓Vref)端。

問題二
標準的 LM393 工作電壓可以到 +36V(或 +/-18V),理論上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一
反饋(Feedback)接在參考電壓(Vref)端。

感谢回复,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电池的特性,Q2、Q3关断时,
电池负载减小,电池端电压变高,
(1)VBAT < 21V时,Q2、Q3关断,电池负载减小;
(2)由于电池负载减小,VBAT > 21V,Q2、Q3导通;
Q2、Q3开关状态(1)→(2)→(1)→(2)→(1)中循环,
最后就像楼主说的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了

网友:
运放做开关不加迟滞?那在阈值点附近振荡你咋弄?电池有内部阻抗,MOS导通,电压下降,欠压,MOS关,电压上升,不欠压,MOS导通,如此循环。MOS成开关管了,还有MOS不会啸叫。另外问一句,MOS自己咋叫?有明白的可以说来听听。我的理解,MOS不就是一个噪声源吗,引起MLCC,或者电感机械振动产生声音。就它自己还能发声?

网友:
推薦一篇近期的帖子!

求一个复位电路 - 硬件设计讨论 -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
針對此一問題,一篇極佳的踢哀TI)文檔!

How to solve comparator noise problems with hyster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