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cadence访问互联网

楼主(2025-08-01):
请教一下,要设置哪些东西可以防止cadence的后台自动访问互联网。   破JIE版本,避免qin quan。

网友A:
    画板的时候,直接断网画,查资料用另外的一电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的时候,直接断网画,查资料用另外的一电脑呗。

    就一台电脑,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台电脑,不好搞。

    那就断网画,要查资料再关软件联网查。这样操作一旦你画图忘关了,那也事实上联网了。

网友:
    这个得IT做下虚拟机,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license用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用本地的。

真有license就不需要PO JI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