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L162 type-c 正/反速度不一致

楼主(2025-08-01):
在使用VL162做cc切换type-c,发现正插/反插速度不一样,一面是3.0,一面是2.0,如何做到两面都是3.0

還想到另一點,如果蠢到 USB 3.0 在 Type-C 另一面的走線都沒拉,也是有可能的。@_@|||
USB 2.0 不走 USB Switch VL162,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 VL162 不會切換到另一邊,真正原因你要自己找,什麼資料都不上的回覆就只能是這樣。^_^

网友:
肯定是哪里漏掉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插座厂商也将插座设计成像插头一样的引脚分布(或者干脆只有A面,没有B面,这种可能性较大,节约成本),那么只有当插头与插座正插(A面对A面,B面对B面)时,才能达到全功能连接+,而反插(A-B, B-A)时,D+和D-+引脚便断开了连接,这时的type-c自然就只有2.0的速度了

网友:
    那就请问你另一面的3.0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