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JEFT当作二极管时候的特性如何研究

楼主(2025-08-03):
在查看别人的电路的过程中看到有人把JEFT接成这个样子,这是怎么用的,在解释当中说的是当作二极管用使用

网友A:
JFET as a Low Leakage Current 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ET as a Low Leakege Current Diode

原理說明

  • 同一般雙載子Bipolar)三極管,把 JFET源極Source)和汲極Drain)短路,閘極Gate)和另外一端就只會剩下一個 p-n 接面p-n Junction),這就是一個妥妥的二極管Diode)。
  • 又因為 JFET 閘極Gate)的阻抗Impedance),比雙載子Bipolar)三極管的基極Gate)大很多,所以會形成一個低漏電流Low Leakage Current)的二極管Diode)。

网友:
我問人工腦殘AI)給我亂答一通,什麼緩衝器Buffer)、跨組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啦...全都來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人工腦殘AI),真的會變腦殘!」

网友:
这个图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