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添加的keepout可以和器件关联吗,跟随器件移动

楼主(2025-08-06):
    如题:
    layout中,有时需要对个别器件添加keepout等额外的shape,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移动器件时,添加的keepout可以跟随器件移动。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方法实现吗,具体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放到元件封装内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建议做到元件封装。只是个别才需要这样。

网友B:
    没见过自带能实现这种功能,不过用skill绕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自带能实现这种功能,不过用skill绕路是可以的。

    DB大佬,用skill来实现的话是怎么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元件封装内不就可以了。

    只需要针对个别器件添加,比如个别的0402。加封装里的话就不现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针对个别器件添加,比如个别的0402。加封装里的话就不现实了

    不想动封装,那就用组合。反正是个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B大佬,用skill来实现的话是怎么一个思路?

    axlDBCreateShape(
    o_polygon/r_path
    [l_r_fill]
    [t_layer]
    [t_netName]
    [o_parent]
    )
    ⇒ l_result/nil

    o_parent   dbid of the object to be the parent of the shape. The parent is a symbol instance or is nil if the design itself.

    用axlDBCreateShape重新画一个shape,最后一个o_parent参数填你要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DBCreateShape(
    o_polygon/r_path
    [l_r_fill]

    试试看去,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