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表面工艺问题

楼主(2025-08-07):
请问大家,高速pcb金手指表面工艺,镀金30U,化金2U,是合理的吗?
这个U是什么单位,是微米吗?谢谢

网友A:
    金 表面可以做到1-3 U"(mai);电镀金前镀镍的产品一般镀镍厚Ni=20~30U"(mai)常见镀层厚度(单位 _ 微英寸)uinch 如上所说是念mai(麦)。有些电镀厂的膜厚报告上用 u'' 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 表面可以做到1-3 U"(mai);电镀金前镀镍的产品一般镀镍厚Ni=20~30U"(mai)常见镀层厚度(单位 _ 微英寸) ...

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