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等长问题

楼主(2025-08-08):
    本来板子上所有差分等长都做好了,Margin栏都变绿了,可是不知道为啥突然莫名其妙变成图片样子,Margin又都变红了。请教各位怎么恢复呢?

网友A:
    这是对内一根加了pin-pair(点到点)另一根没有,可能是元件的X-NET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内一根加了pin-pair(点到点)另一根没有,可能是元件的X-NET丢掉了

补充,这要看该案件处理的补偿等长方式了,是电容前后端单独等长,还是net等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