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池输出保护板电路

楼主(2025-08-08):
12V锂电池3路输出保护板电路

1.这一个电池保护器电路,P_V+等于12V电池,不开启上下管MOS的时候,箭头处也有一个9V左右的电压,为什么这个电压并不能带载?1mA都不能带,但是客户会吐槽说有这个电压存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启动输出电池电压,却已经有电压输出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CON1端直接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有哪些更好的方法,请赐教,3路输出都是负控

2.电池保护板,负控和正控分别有哪些优缺点?

這不就是之前有人問過的「鬼打牆」設計?好像也是你吧???>_<|||

网友:
你说你这是12V.的 那旧算你是3个串联的电池,你不说电池是什么类型,那就只能按照锂电池算。
我们按照 锂电池 的范围是3.6V -4.2V。  3个电池电压范围就是10.8V -12.6V的范围。
你现在来问 为什么9V不能输出,兄弟,异常了啊!!!!!!

楼主:
要怎么更改

改行是最好的解方,不僅救了自己、也救了所有人,周處除三害!^_^
鬼打牆的設計哪兒來的?你自己設計的嗎?

网友:
再貼一次這個笑話,如果樓主能從其中悟得真理,實乃論壇之大幸!

鎮輔司曾經有位攻城獅,電源架構用串接(Cascade)的方式 12V -> 5V -> 3.3V -> 1.8V。

又為了省電、單片機(MCU)睡眠時,他認為 5V 的周邊都可以關掉,於是就把 5V 電源給關了。

板子回來才在那邊哭,為什麼我的板子睡著後就醒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