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大神好

楼主(2025-08-09):
  久未使用mentor。現發現一小小问题。在vx2.12 /2054也都同样的问题。
元件放置到反面。焊盘和ref designator 都会正常的移置到反面。但这外型层会留在上层。
請問是我那没有设定正确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layer 选 mount side  不要选 top side

网友:
    Mentor 的 cell 设置时,有这个mount side 选项确实非常好。在KiCAD上没有这个选项,显示起来就非常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