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

楼主(2025-08-09):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光敏电阻检测到光线后,ADC会变化,mcu采集到这个阈值后控制电路给镜子一个1.2V的电压,特殊材料的镜子得到电压后会变深色也就是开启了防眩目的功能),怎么调整正反面光敏电阻的ADC阈值?使得后车开灯的时候能正常的开启防眩目的功能,同时在白天、树荫底下、路灯、隧道、车库这些地方有自然光照射也不能开启防眩目的功能。也就是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當真不問我?^_^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可以一試!^_^

楼主:
在取值上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手動開關即可,想亮的時候打開,不想亮的時候關掉!^oo^

网友A:
這個問題不單純是採樣方式需要注意,涉及的技術很廣,屬於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層面。

舉個例子:
  • 採樣口是否需要設計透鏡聚焦,以提高對光線靈敏度?
  • 之前樓主問的,如何使生產出來的產品靈敏度一致?
  • 如何提升軟件濾除環境光源變化帶來干擾的能力?
...
..
.

若單純探討採樣電路,ADI 有這兩篇簡體中文的技術文檔可參考!

全部教到你會,我應該就斷氣了!

网友:
‘’同时在白天、树荫底下、路灯、隧道、车库这些地方有自然光照射也不能开启防眩目的功能。也就是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这个需求用单个光敏电阻LDR实现局限性有点大,因为没法区分这么多种环境情况下的光线亮度场景

网友:
人工腦殘AI)給的建議!

若從光線判斷白天或夜間,有什麼可行的方案?

方法一
使用光敏電阻LDR)、光電二極體、光電晶體測量環境亮度。
原理
白天的光照強度通常比夜間高幾個數量級。
陽光:10,000 lux ~ 100,000 lux
室內光:100 lux ~ 1,000 lux
月光:< 1 lux
優點
成本低廉!
缺點
陰天、室內照明可能造成誤判,需要設定閾值或搭配時間判斷。

方法二
使用光譜感測器(如 AS7341)檢測不同波段的能量分布。
原理
白天(尤其正午)→ 藍光比例較高,色溫 5500K ~ 6500K
清晨/黃昏 → 色溫偏暖(2000K ~ 4000K)
夜間人造光 → 光譜特性視燈具不同,常有特定尖峰(如螢光燈的綠峰)。
優點
能區分白天與夜間,即使室內開燈也可辨別。
缺點
成本較高,需要光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不單純是採樣方式需要注意,涉及的技術很廣,屬於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層面。

舉個例子: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腦殘(AI)給的建議!

若從光線判斷白天或夜間,有什麼可行的方案?

不愧为人工脑残,不足狗哥智商的1/100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取值上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推測樓主想要的是那種,便宜到沒天良的方案。看了一下光敏電阻Photo Resistor)規格,其實大多數到了 100 Lux 左右就飽和了。

若照人工腦殘的講法,其實也不用太擔心白天的部分,甚至於在陰影下可能都沒太大差別。

比較值得耽心的是,規格上的相關數值都非常簡要,沒有標示誤差或最大、最小值。

主要應該是生產上的個別差異,需要進行調校才能達到一致性,但也不保證能適用所有的使用狀況。

便宜的方案會動就已經不錯了,不必要求太多!

樓主可能需要 1 Lux、10 Lux 和 100 Lux 幾個標準光源,粗略描繪出光敏電阻Photo Resistor)的響應曲線,然後取幾個阈值在實際環境試試其效果。

生產時若無標準光源進行個別調校,我猜狀況會很慘!

网友:
光敏電阻應用指導

LDR (Photoresistor) Pinout, Working, Applications & Datasheet

圖示還蠻生動的!

网友:
有沒有光敏電阻後照鏡防眩光的參考設計?

這樣問,人工腦殘AI)竟然當機!

問兩次、當兩次!

网友:
用洋文問也當機???

我又沒問習大的體重!

网友A:
量產及設計的幾個小訣竅
  • 感測器匹配:兩顆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選同批次;並且在電路加微調可變電阻(VR = 20KΩ ~ 50KΩ)做出廠校正。
  • 溫度補償:NTC 校正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漂移與反應時間。
  • 觸發位準設計遲滯Hysteresis)避免跳動產生。
  • 遮光與視場:前向看環境光源、後向看來車車燈;用遮光罩避免車頭燈干擾。

這幾點可能對樓主有幫助,第四點就是我提到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的問題,要考慮的不是只有電路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問,人工腦殘(AI)竟然當機!

問兩次、當兩次!

chatgpt应该不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產及設計的幾個小訣竅
  • 感測器匹配:兩顆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選同批次;並 ...

  •  有没有更智能的光传感器   只有车灯才开启?

    你跟車燈用同一個電源不就得了?若是用電池、電路越簡單越好。再用單片機控制,我就不信能撐多久。>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產及設計的幾個小訣竅
  • 感測器匹配:兩顆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選同批次;並 ...
  •
    狗哥  有没有更智能的方案 区分车灯和自然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哥  有没有更智能的方案 区分车灯和自然光

樓主:
相信您要的是便宜到沒天良的方案,如果要搞到還能分辨是什麼光,這個要特殊的芯片對光譜作分析,領導不掐死你才怪。

小弟說有一個想法,是來自於 ADI 那兩個文檔中的其中一個。

如果照人工腦殘AI)的講法,白天室內的陽光強度都還有 100 Lux 以上,而大多數的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超過 100 Lux 以上就飽和了。在白天,前、後照鏡的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讀值會趨近相同,是分不出來的。

夜間的月光只有 1 Lux,如果加上路燈可能也只有幾十個 Lux。想一下什麼叫眩光當外來光源遠大於環境亮度,這個就是眩光了(不用考慮什麼白天或黑夜了)。這種狀況不會發生在白天(不太可能有比陽光更強的光源),即便有、這也算是眩光不是嗎?

ADI
的文檔裡面,有一個可以比較兩個光敏電阻LDR =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輸出的電路,後面再搞個比較器電路即可(最好設計遲滯,避免噪聲造成跳動。)。譬如說,當後照鏡比前方光線 > 60 Lux,你可以認定這個狀況就是眩光,把後鏡關閉就是。

我相信外面那種便宜到沒天良的
照鏡,也是這麼幹的。如果你要再搞得更智能些,就改放顆單片機MCU)對某些特殊狀況再做優化。

僅為個人淺見,設計上還需要哥自己動手調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区分自然光和车灯光线的传感器就很智能,应该就不会误触发

有的車燈光源的色溫很接近陽光,我猜你不會想去分析紫外線等其它成分來作判別。

各種車燈光源比較

网友:
    电动汽车也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哥  有没有更智能的方案 区分车灯和自然光

    這顆夠高檔,能偵測 6 種顏色的光強度,老闆肯定掐死你!

    AMS AS726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夠高檔,能偵測 6 種顏色的光強度,老闆肯定掐死你!

用這顆領導除了吊死你之外,應該還會將你大卸八塊!

    HAMAMATSU C12880MA_C16767M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這顆領導除了吊死你,應該還會大卸你八塊!

AMS AS7262Hamamatsu C12880MA 微型光譜儀,可輸出 6 ~ 18 個特定波段的強度值,用來判斷是否連續光源(太陽)或有離散光源(HID 等車燈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 AS7262、Hamamatsu C12880MA 微型光譜儀,可輸出 6 ~ 18 個特定波段的強度值,用來判斷是否連續光源 ...

    腦殘設計補強:
    UV 感知器

    • 陽光含 UV-A/B 成分,地面強度依天氣變化。
    • HID 燈可能也釋放 UV若無石英玻璃濾除),但分布不同。

    Vishay VEML6075.pdf

    Genicom GUVA-S12SD.pdf

网友:
    反正你都要變肉醬了!

    AMS AS7265x.pdf

网友:
    "在白天、树荫底下、路灯、隧道、车库这些地方有自然光照射也不能开启防眩目的功能。"

隧道內沒有陽光(形同夜間),也常會有眩光的狀況,防眩功能應該要打開的

客戶規格要開得這麼刁,就看他有多少量、還有能承受得起什麼樣的價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要区分 车灯的光和路灯、隧道的光、还有自然光

    聰明的作法是排除非眩光的狀況就好,如果要搞到什麼光源都能識別,這電路應該當儀器來賣,而不是拿去裝在後照鏡上。

    上述很多器件,都是用來設計色彩分析儀或紫外線計的。

僅此建議,後續狗弟也幫不上什麼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