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进行SIPRO仿真

楼主(2025-08-12):
    ADS 进行SIPRO仿真,调用Model DB 模型,遇到这个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 ADS 中,Model DB 是一个集中管理器件模型的数据库,通常包含:
IBIS 模型(用于数字信号完整性仿真)
SPICE 模型(用于电路级仿真)
    S-参数模型(用于频域仿真)
封装模型(如 RLGC、Touchstone 格式)
检查 Model DB 是否已加载:
在 ADS 主界面,点击 Tools → Model DB,确认模型库已正确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ADS 中,Model DB 是一个集中管理器件模型的数据库,通常包含:
    IBIS 模型(用于数字信号完整性仿真)
    ...

    Model DB 可以调用,点击OK,就出现第一次截图的那个界面

网友:
    加载电容s2p参数模型也报错,不能加载,说是端口不对应,ADS怎么麻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在 ADS 中,Model DB 是一个集中管理器件模型的数据库,通常包含: IBIS 模型(用于数字信号完整性仿真) SPICE 模型(用于电路级仿真) S-参数模型(用于频域仿真)

网友:
    在 ADS 中,Model DB 是一个集中管理器件模型的数据库,通常包含: IBIS 模型(用于数字信号完整性仿真) SPICE 模型(用于电路级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