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88电源系统能否使用5V供电

楼主(2025-08-12):
官方给的PMIC电源芯片输入范围太窄了2.7-5.5V,最大允许输入才5.5v,我看官方和开发板都是4V供电,
我可以使用5v,加一些防护吗,因为产品电源板给过来的就是5v,不想再转换一道

网友:
    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2.7~5.5V都可以

网友A:
    可以。用4V多,主是发热大

    RK3588雙 PMIC 架構,這樣也熱嗎?>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V多,主是发热大

更有可能是rk用的国产pmic,实际芯片性能达不到手册上标注的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V多,主是发热大

    如果考虑发热,4V发热可能更低。
    一般的pmic配置:大电流BUCK输出2~4路,小电流LDO输出10路+(输出电流从10mA到500mA不等)。
    无论buck还是ldo都是输入输出压差越小,效率越高。对应的发热当然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V多,主是发热大

主要担心电源浪涌,超过5.5v烧毁电源系统

    以前在鎮輔司都用犀利姐矽力杰 Silergy)的 OVP 芯片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