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的输出偏置、漂移与自动调零问题

楼主(2025-08-13):
    使用运放搭建T型网络TIA电路,匹配电流源型探测器,测量亚皮安电流,测量没问题,但是由于漏电流也好,失调电压也好,TIA输出总是有偏置,且每次上电都不一样,过程中可能还有漂移。
     构思了一种自动调零的思路,TIA输出的信号通过一正一负两路放大后送入ADC采集,并通过一路过零比较器,比较器输出1表示偏置为正,ADC采集同相放大输出,用DAC输出同比例正电压补偿,比较器输出0表示偏置为负,ADC采集反相放大输出,用DAC输出同比例负电压补偿。
     感觉能管用,但又感觉不好用,有信号了怎么办?也太麻烦了,各位有什么好的针对失调和漂移的好办法吗?

    我還幫忙看文檔,小弟能加入貴黑幫,成為豬隊友嗎?^oo^

网友A:
    開卷有益!

    哥:
    你覺得這種高科技,在這個論壇能問得到解答嗎?

    個人沒做過這麼高檔的產品,僅就微薄知識提供一己之愚見。

    • 跨組放大器TIA =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要選得夠好,低飄移Low Drift)、低輸入偏壓Low Input Bias)絕對必要!因為您是進行 pA 級量測,最好還是低飄移Extreme Low Drift)、低輸入偏壓Extreme Low Input Bias)。
    • DAC 精度通常沒 ADC 高,飄移Low)等問題是否也會影響輸出,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 pA 級量測甚至於連電源噪聲都要非常的小心。

從沒一帖丟出這麼多文檔的!

网友:
    踢哀TI)技術文檔
    Building a Stable DAC External Reference Circuit

网友A:
    這篇不知是否有用?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Biosensor

你看它的電路都用
    鐵盒罩起來,以避免外來的干擾;還用乾電池當電源!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Biosensor.part1.rar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Biosensor.part2.rar

网友A:
    ADI 高精度、低噪聲 LDO 方案

    ADI Low Noise LD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 高精度、低噪聲 LDO 方案

确实不该寄希望于论坛,不过这里有热心的狗老师,您也没让我失望,感谢狗老师的检索与奉献

网友:
    你这个电路 可不可以用继电器在上电的时候把输入端强行接到GND 以后,ADC读一个漂移值 做为基准
    读完以后,在把继电器切到正常的输入端去,然后每次ADC采样到的值 减去基准值

    如果信號低於環境噪聲,每次做扣除時信號會被一起減掉。@_@!!!

网友:
    想问一下你这个pA级别电流是光照射在光电二极管上面产生的吗

网友:
PA级别的确实没做过,但是狗哥你说“信號低於環境噪聲,每次做扣除時信號會被一起減掉”,这个有点理解不聊
前端电路 或者 电路本身不能把环境噪声处理干净,难道指望 从 ADC采样的数据 中 ,用算法恢复出 信号?
如果不考虑这个环境噪声的问题, 只考虑 每次失调电压/电流/电压不一样,那就是每次上电校正一次最合适

    哥別動怒!大家討論交流。樓主會來論壇問,推測上也是業餘選手。你看四樓的圖片,就是業餘選手搞出來的,是否有真的實現都還不知道。樓主之前的ˋ貼文是想量到 10pA 以下,這不是一般業餘選手做得出來的。>_<!!!
    「电路本身不能把环境噪声处理干净,难道指望 从 ADC采样的数据 中 ,用算法恢复出 信号?」,狗弟說的正是這個,用講的都很簡單,實作的時候就知道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不知是否有用?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Biosensor

    這裡還有一個號稱能量到 10fA 的,附設計指導及原理圖。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Low-Cost Handheld Picoammet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不知是否有用?

    Picoampere Streaming Current Measuring Unit for a Microchip Biosensor

    這個方案有一個坑:
它的驗證方式是定電流量測Constant Current Measurement),時間是 45 秒

4.3 Constant current measurements
An Agilent B1500A was used to supply a constant input current to the picoammeter for approximately 45 seconds.

    樓主的電路還有過零偵測Zero Crossing Detection),事情可能沒有我們這群憨人所想的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卷有益!

    這篇有提到(文檔在二樓),單層屏蔽纜線Coaxial Cable)和雙層屏蔽纜線Triaxial Cable漏電流Leakage Current)的差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開卷有益!

    這篇(文檔在二樓)應該挺有幫助的!

有開發板及參考設計可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這篇(文檔在二樓)應該挺有幫助的!

    夭壽喔~你們看這規格!

    ADI ADA4530-1
    Low input bias current
► ±20 fA maximum at TA = 25°C (guaranteed at production test)
±20 fA maximum at −40°C < TA < +85°C
► ±250 fA maximum at −40°C < TA < +125°C (guaranteed at production test)

    ADI ADA4530-1.pdf

网友(点评):
可以,赏黄马褂,黑 丝 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夭壽喔~你們看這規格!

ADI ADA4530-1

    路过看看神仙怎么打架的

    你最好閃遠些,這論壇偶有中國內戰發生。^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