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求助

楼主(2025-08-14):
只要执行move命令,再右键,就会闪退,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若是不成功,再试试同样名字的文件下面有没有个.va后缀的文件,有的话后缀名改成 .brd再打开试试。

你说的是后缀.S A V格式的吧,改了也没用

楼主(2025-09-19):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遇到一个板子,在spin命令下右键就会闪退,找不到原因,就只能进其他命令然后再右键done

总是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move是move symbole吗?有一种可能是某个封装没做好。把那个封装找出来,核对下信息是否全面。
我之前碰到一块板,有个外来封装没有ref,一碰文件就动不了了。

网友:
一招明其妙的妙招, 去重新reset UI 應該就會恢復正常了.

网友:
    约束关掉,动完线再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办法都是把线删掉,重画,用DB doctor也可以。

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删掉,都还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的办法都是把线删掉,重画,用DB doctor也可以。

网友:
    建议更改grids的分辨率和板子边框数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b doctor修复一下

    不行就把这根线删了,重画。立马就好。

网友B:
    我之前也是遇到一个板子,在spin命令下右键就会闪退,找不到原因,就只能进其他命令然后再右键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破戒大师修复吧

还是没用,哥

网友A(2025-08-15):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后缀.S A V格式的吧,改了也没用

    那就破戒大师修复吧

网友A:
    DB若是不成功,再试试同样名字的文件下面有没有个.va后缀的文件,有的话后缀名改成 .brd再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