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的大佬帮忙看下如何高亮差分

楼主(2025-08-15):
    各位大佬,我想要高亮差分线,但是下面这段代码只能高亮net,一旦有xnet,就无法高亮,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为什么啊?
    1. foreach(otem  axlDBGetDesign()->diffpair
    2.         axlHighlightObject(otem->groupMembers nil) )

网友A:
    什么版本?会不会是你的xnet设置不对?换个BRD行不行。我这17.2测试xnet一样可以高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会不会是你的xnet设置不对?换个BRD行不行。我这17.2测试xnet一样可以高亮。

    16.6,差分包含net和xnet,net就可以高亮,xnet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差分包含net和xnet,net就可以高亮,xnet就不行

    我不用16.6,那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