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3D layout 中添加巴伦S参数仿真异常-悬赏

楼主(2025-08-16):
一段PCB走线中包含巴伦,将巴伦S参数添加,然后对这段走线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异常。
然后对这段PCB进行切割抽取每段PCB走线S参数,然后在电路仿真里面将PCB走线、巴伦S参数连接再仿真,仿真结果与预期符合。
现在想请教将巴伦S参数一起进行仿真这个操作是哪个环节错误,有偿解答。详细问题如附件,有解决方案时再进一步沟通,进行答谢。

网友:
    巴伦的S参数仿真通常基于特定参考平面(如地平面),而PCB走线的S参数提取可能未统一参考平面。若两者参考平面不一致,会导致阻抗不连续或信号反射异常。

网友(点评):
请问如何统一参考平面,然后提取S参数

网友A:
    巴伦与PCB走线之间可能存在互感或寄生电容,尤其在高频段影响显著。若仿真中未包含这些参数,会导致结果偏离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伦与PCB走线之间可能存在互感或寄生电容,尤其在高频段影响显著。若仿真中未包含这些参数,会导致结果偏 ...

请问这些寄生参数如何设置才能保证仿真结果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是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什么是巴伦?

    巴伦(Balun)是一种三端口器件,是英文 “Balanced to Unbalanced” 的缩写,意为平衡到不平衡,是一种将匹配输入转换为差分输出,实现平衡传输线电路与不平衡传输线电路之间连接的宽带射频传输线变压器。以下是其相关介绍:
基本功能:
平衡与不平衡转换:可将电流或电压从不平衡转换至平衡,常用于将不平衡信号连入用于长距离传输的平衡传输线。
共模电流抑制:通过某些构造进行共模电流抑制,消除共模信号,减少信号传输中的干扰。
    阻抗转换:部分巴伦可通过特定构造实现阻抗转换,阻抗比不一定是 1:1,能实现阻抗匹配、直流隔离以及将平衡端口与单端端口匹配。
    常见类型:
磁通耦合变压器巴伦:由磁芯及缠绕于磁芯上的两条不同导线构成,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之间电气隔离,可用于连接存在接地回路问题或电气不兼容问题的电路。
    自耦变压器巴伦:所有末端均可将直流电流接地,可保证两个输出端的输出电流相等,但输出电压不一定相等。
扼流圈巴伦:可防止额外电流通过电感阻抗沿传输线回流。
延迟线巴伦:连有具有特定长度的传输线,通常用于较窄的频率范围,所连传输线长度为目标频率的四分之一波长的倍数,可用于同轴连接向平衡天线的转接。
    应用领域:巴伦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及基带视频、雷达、发射机、卫星、电话网络、无线网络调制解调器 / 路由器等领域,还用于推挽放大器、平衡混频器、平衡倍频器及调制器、移相器等电路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