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ube生成LIN总线项目

楼主(2025-08-18):
首先到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AiCube-ISP软件
解压后打开AiCube-ISP软件,在菜单栏点击“AiCube”按钮:

一、生成LIN主机项目
打开AiCube界面后,点击左上角的“新建AiCube项目”按钮,在弹框里选择芯片型号,输入项目名称,选择项目保存路径,以及文件类型:
鼠标放到项目名称路径输入框上会显示提示信息,注意项目名称路径不能包含提示信息列举的特殊字符
 点击“确定”按钮进入项目配置页面,在图形化I/O配置界面选择LIN控制器接口:
(在引脚上鼠标左键点击选择接口复用功能,鼠标右键点击配置IO口模式)

然后配置外设功能

设置完成后点击菜单栏上的创建Keil项目及程序文件按钮,创建并打开项目
在"//<<AICUBE_USER_xxx_BEGIN>>" 与 "//<<AICUBE_USER_xxx_END>>" 提示信息之间定义参数、编写用户代码:

二、生成LIN从机项目
使用相同方法创建LIN从机项目
例子从机使用串口打印接收数据,从机开启波特率同步模式可增加波特率误差兼容范围,中断开不开都可以:

三、测试结果:
分别烧录主机程序与从机程序到开发板,两个板子分别通过LIN收发器的LIN信号线连接起来。
主机按P32按键发送一帧完整的数据给从机: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主机按P33按键发送帧头,从机返回数据拼接成完整的一帧数据:0x21 0x22 0x23 0x24 0x25 0x26 0x27 0x28

网友A:
有完整的程序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的程序包吗

有程序文件的,到这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