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内层过孔显示不一样

楼主(2025-08-20):
    使用的AD17,内部的信号层的过孔有的显示外部焊盘,有些只显示过孔,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网友A:
    看看via层叠是不是用了别的,都改成简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via层叠是不是用了别的,都改成简单即可。

这个看过,所有过孔设置属性都一样

网友:
    应该是删除了末使用的盘,不影响PCB制板。恢复的方法如图片。

网友(点评):
感谢,就是这个设置导致的,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