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封装和PCB的SIPI仿真

楼主(2025-08-21):
    请问大家封装的S参数提取和PDN阻抗仿真和PCB的S参数提取和PDN阻抗仿真有什么区别吗,1.我理解的是封装提S参数是不是在芯片的PAD和BGA封装的ball加port就可以;2.封装的PDN阻抗,短路阻抗仿真是不是BGA的电源和地的ball加短路VRM进行仿真,开路阻抗仿真是不是把BGA上的电源网络选上仿真就是开路仿真。3.封装的IR Drop仿真,VRM加在BGA的Ball上,sink就是芯片。我这么做对吗?请大佬们解答一下。另外,如果想学习封装的SIPI仿真,哪里可以学习呢。

网友:
    看看help里面的案例

网友A(2025-10-31):
    一样希望学习,,,有没一起相互学习的

网友(2026-02-05):
引用 网友A:
一样希望学习,,,有没一起相互学习的

多看一些实际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