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纹波

楼主(2025-08-21):
    最近刚接触纹波仿真,手上有个项目,提取出来的Z阻抗都是满足的,但是导入ADS后和CPM模型连起来后的纹波曲线就和要求不符了,现在没有优化的方向了,请教有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下,可有偿

网友:
    是高频不达标还是低频不达标

网友A:
    是不是S参数没有做卷积

网友:
    你指的不符合是指。。。。。。。。超标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参数没有做卷积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
    我可以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给你看看!!!!!!!!!!!!!!!

抱歉之前有点忙把这个帖子忘了,这个电源是1.8V的,额定电流533mA,主要是CPM模型里有个峰值2.3A的电流,现在的Z阻抗控制在了80MHz以下小于0.025Ω了,如果提取的S参数截止频率在1GHz的话纹波在100mV左右,目前这就是这个情况